楼主(2009-11-03):
一台广数系统刀架换刀后不停旋转后报警“刀架号出错”,不能正确定位。发现刀架松动不能锁定。拆刀架后发现一销磨损,但不恩能够确定,安装后能锁死,重新调试发现还是不能定位,又不能锁死。用手提明显松动。哪位大侠分析一下,该如何入手。刀库到位信号如何测量,才能知道某号感应上了。量电压为24V.感应正常因该是多少呢。量哪些线呢?本人数控维修才入门,请教了。

楼主:
搞好了。原来机械正常。是通讯线一处破损造成故障。换线使用正常。其实判断感应是否正常也很简单,原来此车床系统自带诊断功能,正常的位置的刀号诊断位置为0,其余为1,若感应不上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