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应用

楼主(2009-11-03):
在运行中只能C0只显示1,为什么不会连续计数呀?
若换INC就可经连续+1
高人指点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图,你这中断程序的意思应该是发生一次中断计数器加1,如果改成INC D0则为中断产生时每个扫描周期将D0加1 直至中断结束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理解错了,刚才用PLC做了下试验,的确如你上面所说,C0只计一次.
我想原因应该是C0线圈没复位引起的,就是C0一直通着电.而C0只在线圈得电的上升沿计数!

楼主:
谢谢高手跟帖,有没用中断计数个程序给我学习呀?

网友A:
中断计数你可以直接用INC(就是你程序里的方法)或者直接用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