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3):
那位大侠有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S-S应用软件.

网友A:
还要吗  我有

网友B:
海泰克触摸屏ADP6编程软件

网友C:
直接到官网下载就可以了,免费的。

网友D(2009-12-30):
这种屏下载画面时要设置些什么呀,我总是通迅不上。哎。和1711的下载线通用吗?

网友E(2010-11-24):
与PLC  RS232通讯接线2-3,3-2,5-5,后面的指拨开关要全部在ON的状态,除了6意外,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