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3):
步步高dvd机解码部分故障检修

一、解码部分原理

  机心读取的信号经过UDE接口电路送入解码芯片(ZIVA-4.1)进行解码,还原出模拟的视频信号和数字音频信号,其中模拟视频信号(亮度Y、色度C及复合视频信号CVBS)直接从解码芯片ZIVA-4.1输出。数字音频信号送入至CS4228进行音频D/A转换后输出5.1声道模拟信号,经低通滤波后输出。解码电路正常工作所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是:电源、时钟和复位信号。同时还需要存储器来存储一定的信息,FLASH ROM是快闪存储器,主要用来存储开机画面、OSD字符显示、工作微码指令以及用户信息等,SDRAM是随机存储器,主要用来存储解码前后的数据,起缓冲作用。

  二、三无故障检修

  三无即无图、无声、无屏显,检修流程见图1,维修实例如下(故障现象均为“三无”)。

 [例1]AB905型机

  分析与检修:开机后,检测开关电源各输出电压全部正常,判断故障在解码系统部分。首先对解码板工作电压进行检测,发现+3.3V输出端只有2.5V的电压输出,由于该电压是由+5V经VD214、VD215降压后得到,分别测量两个二极管上的导通压降,VD214为0.8V左右,正常;而VD215上为1.5V左右,怀疑二极管VD215损坏,用同型号二极管1N5401代替后,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 [例2]AB905K型机

  分析与检修:通电后观察显示屏灯丝发亮,机心托盘有复位动作,因此可以判断故障在解码电路。首先检查解码部分的供电+5V、+3.3V、+2.5V均正常,再检查时钟电路,其电路图如图2所示。

  检测晶体X204两端有2.3V左右电压,而U218第{4}脚电压只有1.5V左右,怀疑六非门反相器74HCU04不良,当用手触摸该IC时感觉特别发烫,更换74HCU04后故障排除。

 [例3]AB907K型机

  分析与检修:开机观察显示屏灯丝发亮,经检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正常,解码电路工作电压也正常。用示波器检测27MHz时钟电路,发现VCK无波形输出,怀疑该电路未起振。用万用表测得U218第{1}脚电压为1V,第{2}脚电压为+5V,因此可以判断电路C293漏电,更换20pF电容后故障排除。

 [例4]AB907KB型机

  分析与检修:开机观察显示屏灯丝发亮,先对整机电压进行检测,+5V、+3.3V、+2.5V电压均正常。27MHz时钟信号也正常。检测CPU第{71}脚的复位信号一直为低电平,没有瞬时的复位信号。

    复位电路图如图3所示。

    开机时由于电容TC201的充电特性,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Q211的基极为低电平,Q211导通,VCC电压通过Q211加到U205E的{11}脚,此高电平经U205E反相后从第{10}脚输出低电平复位信号。当电容TC201充满电荷后,Q211基极为高电平,Q211截止,U205E的{11}脚保持低电平,因此{10}脚输出高电平保持信号。当CPU V8000自身复位后才能对其他电路进行复位,整机才能正常工作。首先对复位电路进行检测,发现三极管Q211的c极一直为高电平,怀疑三极管Q211损坏,在路测得Q211的c、e极已击穿,更换Q211(S9015)后故障排除。

  [例5]AB907型机

  分析与检修:开机检查显示屏灯丝发亮,对整机进行检查,其电压、时钟、复位信号一切正常。检测ZIVA-4.1解码芯片第{139}脚(复合视频信号输出)有0.3V的电压输出,怀疑是快闪存储器FLASH ROM不良引起的,FLASH ROM内部存储有开机画面、OSD字符显示、工作微码以及用户信息等,试更换FLASH ROM后故障排除。

  [例6]AB907KB型机

  分析与检修:开机观察显示屏灯丝发亮,但整机无任何动作,托盘不复位。检查开关电源输出的各电压均正常,判断故障应在解码电路。首先检查解码电路的三个基本条件,电源、时钟及复位都正常。测CPU(V8000-33KC)的工作时钟40MHz正常,但发现CPU特别发烫,怀疑可能是CPU损坏导致整机无任何功能,更换CPU(V8000-33KC)后故障排除。

 [例7]AB915D型机

  分析与检修:开机无图像,VFD显示屏也没有字符显示,但VFD灯丝发亮,且碟片能转动。拔下面板排插XS201,重新开机时,图像立即正常,也能读碟播放。测量解码板到面板信号线电压分别为:DATA是1.1V;SCK是0.12V;CS是0.2V;而正常时电压应为4.6V、3.3V、3.3V,怀疑可能是面板IC PT6312损坏,更换PT6312后故障排除。

 [例8]AB907型机

  分析与检修:打开上盖,测量电源板各组直流电压均正常,判断电源电路工作正常,故障可能出在解码电路。用万用表测量解码板5V、3.3V、2.5V供电均正常。测量解码芯片ZIVA-4.1第{5}脚SYSRST(系统复位脚)电平正常。用示波器观察ZIVA-4.1第{159}脚VCK(系统时钟)信号波形,发现为杂波,此信号是由27MHz晶振和反相器74HCU04产生的。更换27MHz晶振和反相器故障依旧,怀疑10pF谐振电容不良,更换C293、C294后故障排除。另外,当C293、294轻微漏电时,也可能出现图像彩色失真或图像模糊等故障现象。

    三、其他故障检修

 [例1]AB907K型DVD机,故障现象为工作十分钟后呈“三无”。

  分析与检修: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电路中有元器件热稳定性不良而造成的,根据检修经验判断,此故障大多出在系统控制电路的供电电路部分。首先检查+5V、+3.3V及经过二极管VD213(1N4001)降压后得到的2.5V电压。当整机工作一段时间后,随着温度的升高,VD213正向阻值增大,其压降增大,导致供电偏低而出现“三无”。更换VD213(1N4001)后,故障排除。

 [例2]AB915D型DVD机,故障现象为开机一切正常,但在菜单设置下无法打开扬声器设置(即扬声器设置栏显示浅灰色字迹),其他设置均正常。

  分析与检修:由于FLASH ROM内存储有开机画面、OSD字符显示、工作微码指令以及用户信息等,因此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可能是FLASH ROM内部存储的信息损坏,更换FLASH ROM后故障排除。

 [例3]907型DVD机,故障现象为图像彩色失真。

  分析与检修:开机读碟、声音正常,只是图像彩色失真。此种故障现象一般为时钟信号频率偏移或解码芯片损坏所致,首先更换27MHz晶振及74HCU04,故障依旧;再更换解码芯片ZIVA-4.1后故障排除。

 [例4]AB907型DVD机,故障现象为开机画面上半部分图像正常,但下半部分出现图花现象。

  分析与检修:根据这种现象,判断可能是随机存储器(SDRAM)有问题。AB907的解码芯片ZIVA-4.1带有两个SDRAM,怀疑其中有一个损坏,导致其开机画面一部分正常,另一部分图花的现象。仔细检查,发现有一个SDRAM已被更换过,焊下该存储器,更换与板上相同型号的SDRAM后故障排除。

 [例5]AB901型DVD机,故障现象为播放正常,但约3~5分钟后呈“三无”。

  分析与检修:此种现象多数属于元器件性能不稳定所造成,遇到此类故障一般都是在其不正常工作时测量其参数。等机器出现该现象时,依次测量供电、时钟、复位等参数基本正常。采用替代法,依次更换27MHz晶振、谐振电路以及ZIVA-4.1的+2.5V供电二极管1N4001后故障依旧。怀疑与ZIVA-4.1相通讯的SDRAM损坏,因为ZIVA-4.1通过MWE(读写控制)、SD-CAS(列地址选通)、SD-RAS(行地址选通)、SD-CSO(片选控制)等指令对SDRAM中的存储单元寻址并进行读/写*作。更换SDRAM后故障排除。

 [例6]AB909K型DVD机,故障现象为有时有开机画面,有时无开机画面。

  分析与检修:拆开上盖,测量电源板输出的各组电压均正常。怀疑是解码系统有问题,测量CPU的工作时钟,其电压值也正常,再用示波器观测CPU第{71}脚的复位信号,发现其波形有异常,特别是下降速度相当缓慢。CPU的复位电路主要由一只三极管Q211、复位电容TC201和一个非门电路构成。原理是当整机上电后,VCC电压加到Q211的发射极,由于TC201的充电特性,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Q211的基极为低电平,Q211导通,VCC瞬间高电平经过反相器反相,输出的低电平加到CPU的第{71}脚,使CPU首先复位,当CPU复位后分别从{73}、{74}脚输出复位信号,使机心组件和ZIVA-4.1芯片复位;当电容充满电荷后,Q211的基极为高电平,Q211截止,反相器输出一个高电平保持信号,复位结束。

    整个复位过程的时间常数为T=RC,此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如果肉眼能看出缓慢变化,则说明复位电路有问题。测量Q211的三个极电压均为4.8V,判断可能是Q211击穿,更换Q211后故障排除。

  [例7]AB909型DVD机,故障现象为开机有时无图。

  分析与检修:测量解码板各个供电电压均正常。代换解码板后故障依旧。判断故障应在电源板部分,但测量各点电压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各个供电电压时,发现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中,D509负端5V直流电压中含有交流成分。经检查发现并联在D509两端的瓷片电容C512漏电,更换C512后故障排除。

 [例8]AB907型DVD机,故障现象为图像无彩色。

  分析与检修:图像无彩色故障一般为时钟电路不正常或者是解码芯片不良引起。首先检查时钟电路,用27MHz的晶振并接在X204晶振两端,结果图像彩色正常,因此可以判断为27MHz晶振不良,更换X204后故障排除。

 [例9]AB901KB型DVD机,故障现象为图像有雪花点。

  分析与检修:首先检查时钟电路,依次更换27MHz晶振、反相器74HCU04以及谐振电容C293、C294后故障依旧,因此判断故障可能是解码芯片ZIVA-4.1存在问题所致,更换ZIVA-4.1后故障排除。

 [例10]AB915D型DVD机,故障现象为三无。

  分析与检修:首先测量解码电路的供电+5V、+3.3V和+2.5V均正常,然后测量复位IC(V6300)第{4}脚复位电平为+2.66V,正常时应为+5V左右,怀疑V6300损坏,代换V6300后试机故障依旧,判断故障为负载有问题。

    因V6300输出的复位信号同时加到了解码芯片ES4428、FLASH ROM、视频编码器CS4955以及音频数模转换器CS4228上。采用分割法,依次断开各部分的复位引脚,当切断CS4955的复位脚时,测量复位电压恢复为正常的高电平。由此可知CS4955已经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在该机中,因视频编码器CS4955损坏,而其复位端与解码芯片ES4428、FLASH ROM以及音频数模转换CS4228共用,从而导致整机复位均不正常,出现三无的故障。

  四、检修小结

  1.DVD解码电路设计方案主要有三种:

  (1)以松下机心+ESS方案设计为代表的机型有:AB915D、AB919等机型。该部分解码电路主要由解码芯片ES4428、存储器AM29F800和HY57V651620B及视频编码器CS4955组成。

  解码电路的主要作用是完成碟片信息的MPEG解码,同时负责整机系统控制功能。作为整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这一部分电路若出现故障,则可能引起整机无功能以及图像、声音等不正常现象。对于整机无功能故障,引起的原因比较多。首先应排除电源电路损坏的可能,可以通过观察面板VFD显示屏灯丝和测量+5V电压来判断是否正常。

  当判断故障在解码电路之后,可以先测量解码电路的供电、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这往往是故障的易发点。

  以AB915D为例,其供电主要有+5V、+3.3和+2.5V,因解码芯片的供电脚较多,在测量时只需检测某个电压的输出端即可。如:+2.5V可测量Q203的发射极电压。检测时钟电路时最直观的方法就是采用示波器来测量波形是否正常,通过观察波形来判断时钟电路工作是否正常,若没有示波器,也可采用万用表来粗略判断时钟是否正常。或者直接采用代换法来检测。

  该机解码电路的复位主要由芯片V6300来提供,在开机瞬间,从其第{4}脚输出一个低电平复位脉冲,同时加到解码芯片ES4428、FLASH ROM、视频编码器CS4955以及音频数模转换器CS4288,复位完成后应保持为高电平。因此,若测得复位不正常,可先代换V6300,如果故障不能排除,则应检查其后级电路。可采用分割法,当切断某一负载时,若电平恢复正常,则可判断该部分电路有故障。

    如果解码电路的供电、时钟和复位正常,则故障应该出在数据通讯部分,因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较强,任何一路数据损坏,都可能引起此故障。在维修时,一般根据故障的大小依次采用代换法来维修。

    另外,也可根据电视屏幕上的反应来大致判断故障是在系统控制部分还是在MPEG解码部分,若开机时电视屏幕无任何反应(应关闭电视的蓝屏功能),一般为系统控制部分出现故障,可考虑代换FLASH ROM或CPU;若在开机时电视上有闪动,则一般为MPEG解码电路出现故障,可考虑更换解码芯片;若在开机后画面出现彩屏(如白屏或绿屏等),则一般为随机存储器SDRAM损坏,可先考虑更换。在实际维修中,可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来加以代换。

    (2)松下机心+CUBE解码方案,代表的机型有AB909K、AB907、AB905等。该部分解码电路主要由CPU(V8000-33KC)、FLASH ROM、DRAM可编程逻辑控制器CY37032以及解码芯片ZIVA-4.1。

    (3)以日立机心+CUBE解码方案为代表的AB903、AB903K等机型。

    2.解码电路各IC的引脚功能:

    (1)解码芯片ZIVA-4.1引脚功能见本期第六版表1。

    (2)整机CPU V8000-33KC引脚功能见本版表2

网友A:
兄弟or姐妹:晚上喝酒了,不好意思。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跑题了,我们这是工控,不是家电。如果是电子的话,我希望可以发一些诸如交流变频器或直流控制器的电路图。毕竟这是经常碰到的,而且很需要的。一点愚见,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