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232口的问题

楼主(2009-11-03):
我有一USB转-232的数据线,能和三菱的通信,却不能跟西门子的通信,朋友们请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PLC是好的已试过了,是USB转232的数据线太差了吗?

网友A:
没试过西门子的,应该可以的,把COM端口重新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COM口已重置过,就是不行.

网友B:
上西门子官网下载PLC通信延时程序,这个可能有效

网友C:
并非任何品牌的USB--RS232转接线都可以和一些品牌的PLC通讯。建议楼主买PCMCIA--RS232卡或者这样的线,我自己通过网络购买的。

楼主:
是我USB的性能不好.又买了条120块的,已能联机OK了.

网友D:
PCMCIA--RS232卡的最稳定
如果能和西门子通讯,应该就能和三菱通讯
检查一下三菱软件的通讯设置 主要是COM口

网友D:
PCMCIA--RS232卡的最稳定
如果能和西门子通讯,应该就能和三菱通讯
检查一下三菱软件的通讯设置 主要是COM口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这种卡连在电脑哪里???????????????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忘了问下 PCMCIA--RS232 多少钱买的???

网友F:
请问下 PCMCIA--RS232 多少钱买的.是插入SD卡座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