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3):
您好!杨工我现在遇见OMRON-CPM2AH-60CDR-A以前能与电脑联机,可最近无法联机,我打开OMRON软件用自动在线能提示我电脑是COM4,可过一段时间提示无法与PLC连线,真郁闷啊不知是有人动手脚还是别的原因?谢谢!

网友A:
自动在线能提示我电脑是COM4。。。。。改成COM1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先看PLC[改变模式]---设置通信端口为COM4
相信自我!

楼主:
谢谢!吕工和工控的鱼,我前面已经试过都无法与PLC连线。

网友C:
如果曾经用电脑的编程软件修改过PLC的通讯参数等设置,在重新断电启动后不能联机,那么,只能用手编修改恢复。如果不是通讯线或者PLC,电脑端口有问题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曾经用电脑的编程软件修改过PLC的通讯参数等设置,在重新断电启动后不能联机,那么,只能用手编修改恢复。如果不是通讯线或者PLC,电脑端口有问题的话。

先看通讯连接线有没有松动或损坏,重新设置后再重启动.如果还不行,建议你换条通讯线或看看接口有无异常问题!还有PLC的通讯模块有没有故障!

楼主:
谢谢!我通讯线也换过还是不行,PLC通讯模块肯定没故障的因PLC是全新的,因程序以前是我编的可最近我想改进一下程序却不能连线,今天我用另外一种方法试了一下却提示:此端口已被另一个端口利用。

网友E:
你电脑设置有问题,你用的通讯线有转接装置,照吕工方法做就好啦!

楼主:
谢谢!我电脑设置绝对没问题

网友F:
如果你与上次连接的串口不一样,试着改一下COM口,记着需要同时改正“变更PLC”----“网络类型”----“驱动器”-----“连接”选对应的串口,否则连不上,你试试吧;另外在PLC上电时,可以在桌面的“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项,看是否有新增的COM口,如有一定是它了;否则就试着改下原来的(我用的是USB转RS232的所以一看就知道是COM4),不知道你用的何种

楼主:
谢谢!我的也是用USB转RS232,电脑端口不错的也是COM4 ,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我搞PLC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G:
我曾遇到过这个问题,把你电脑的COM口改成你以前连线写入程式的com口,既换一个以前用的那个USB插口(如果你没有重新装驱动)
有疑问联系我QQ6395435
QQ:6395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