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控制输出频率

楼主(2009-11-03):
一台三菱的变频器使用2W10K欧的电位器来控制输出频率,
电位器转1/4圈时输出频率=
12HZ
问:如果要让电位器转1/4圈时输出
30HZ
,怎么实现?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A:
换小一点的电位器试试,不过分辨率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B:
两种方法:
1、重新设定最高频率,使符合要求。
2、不改变参数设置,外加电源,调整电源电压使符合要求。
仅供参考。

网友C:
变频器是靠电位器的分压输入(5V,10V)来控制速度,电位器2K以上跟10K是没啥区别的。
提高变频器频率是较直接的办法,另一个是再加装一个微调电阻,采用二级分压办法,把第一个旋到1/4圈,观察下频率,再旋动微调电阻,让频率升到30HZ

网友D:
提高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E:
1/2,60HZ?3/4,90HZ???能做到?有意义?

网友F:
找一个Z/D型的电位器(一般常用的是线性型)试试,如果你的变频器有基低频率,把它设置为18HZ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