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升文本TD210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是这样,我现在一台机器造纸用的。用的是台达DVP系列的PLC,因为TD210按键老坏现在想换台新的,不过我担心是不是换上都能用,还是要再编程什么东西吗,不懂,,有懂的请指教,谢谢,,QQ 675995627

楼主:
再问下有离河南商丘市不远的做工控的吗,如果有的话方便有空有偿请来检查下我的们机器,,

网友A:
换上新的不能用,要编程

网友B:
要编程才能用,要先把原来的文本的程序拷贝下来转到新的上去才行的

网友C:
罗升文本TD210好象不能读取程序的,自己重新写画面程序得了,只要知道对应的继电器,寄存器.........的地址号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