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40变频器的正反转设定
wimpire

楼主(2009-11-04):
如题,,,,,,,正反转要设哪几个参数,,正转频率哪个参数,反转哪个参数???
端子5,6对应正,反转!

网友A:
看看M440使用说明书。
wimpire

楼主:
,你真的是高手呀

网友B:
一般 有个COM
FWD 正传
REV 反转
变频器都这样。

网友C(2009-12-18):
引用 网友B:
一般 有个COM
FWD 正传
REV 反转
变频器都这样。
你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没,还变频器都这样呢。
端子功能要自定义的好哈

网友D(2010-02-28):
P701=1
P702=2
新手请教440变频器的正反转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