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04):
自制了一根6ES7 901-0BF00-0AA0电缆,连接S7-224XP CN和TP277无法通,设置没问题。是S7-224XP CN不能用自制电缆,还是要另选型号的电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用自己做电缆,用一个RS485转232的转换器,PLC口的3,8脚接485就行了

楼主:
购原装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