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乔升弯管机PLC程序给我发一个
工控组态

楼主(2009-11-04):
公司弯管机被厂家加密了,厂家说程序保密,任何客户都不给,我只是希望有个PLC程序维修方便一点!PLC是三菱A序列的,能破解也行!

网友A:
每种弯管机因为采用的控制方式和电气功能不一样,程序也会不一样的,要想维修方便,可以向厂家寻要PLC接线图,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功能图。

网友B:
我接触过多种弯管机,你的弯管机是弯什么产品的?我的电话:13776804242,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C:
乔升弯管机密码你试下19940323,公司主要做什么产品?

工控组态

楼主:
我公司是做汽车空调管路的!
请问谁有乔升弯管机PLC程序给我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