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11-04):
现在出现这个窗口 我该怎么办呢 大家帮俺看看啦 谢谢啦

网友A:
编程电缆或com口问题
大海

网友B:
可能是通信串口不对(点在线-----传输设置 双击串口,选择好串口后点通信测试。
如还不行的话将通信线去掉再连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电缆或com口问题
我的电脑只有USB接口 我买的是USB转RS232的线 然后就接的是RS232转RS422的啦 难道有问题么?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买USB转RS232的线,应该还附带着一张小的光盘,只有把光盘在电脑上安装以后,才好用的。

网友D:
com口选择可能错误

网友E:
我看你要按屏幕提示的内容逐条检查,重点检查连接线和COM口设置问题.

网友F:
我看可能的原因有二:一、COM端口设置不对,二、USB转RS232转换器没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G:
USB转RS232转换器安装驱动程序后,默认的COM口不对,一般需要将USB转RS232的COM 口修改为COM0,或在软件里设置COM口

网友H:
RS232数据线问题,重新安装驱动,否则你就要经常扒叉USB口重新上的COM

网友I:
装驱动,设置没有问题,那就是数据线断了。

网友J:
描述:com
以上的都正确,不是线就是COM口有问题,可以看看电脑硬件管理里面是不是有硬件冲突,COM口驱动自动改变COM位,与以前不同了,自己试试

网友K:
检查通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