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的程序写时FX2N后,要用遥控才能运行?

楼主(2009-11-04):
小弟有台电梯程序,因更换了PLC,把以前的FX2的程序写进2N以后,没有输出,用了遥控运行才有输出,而且,每次断主电源以后都要使用遥控运行才能有输出,因我是新手,麻烦大家教教我,要改哪里的设置才行?谢谢大家
电梯程序
电梯程序

网友A:
把程序上载上来,保存,在下载,应该会好
光大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ww.guangdalianhe.com

网友B:
FX2有RUN端子信号,你在软件里要定义或着取消
我就是不晓得怎么定义或者取消,加怎么改掉?能具体的说一下,怎么改吗?谢谢,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程序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