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写不进去程序急啊

楼主(2009-11-04):
Q系列00J的CPU,能读出程序,也可以监控等,就是修改后的程序跟新写的程序在软件上显示是写完成,实际上重新加电后还是原来的程序啊,没法写啊

网友A:
你不会是在单机模拟时往plc内写的程序!

网友B:
可能方法不对

网友C:
关闭模拟软件重新传输,降低传输速率试试

网友D:
你是不是写了程系后没有变换吧,写了程系后要变换后才能写进去的

网友E:
要按F4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