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梯形图修改后不能转换

楼主(2009-11-04):
向各位师傅求教:
三菱DEVE-LOPER8.52版编程软件里的梯形图修改后按F4不能转换,提示COM口不对,好像是软件在线一样的模式,请师父们帮帮忙!!!

网友A:
我认为如果是修改程序的问题,只有在语法上找了,与COM无关.一般软件会提示在光标上出的问题.能否方便贴图出来看看.

网友B:
你选择了变换后下载,但是你的电脑又连不上PLC,因此会出现此提示
解决办法:
1,选择变换后不下载PLC
2,检查你的电脑和PLC的连接有没问题,确保可以正确连接PLC
下载积分:+2(sjm213) 第一条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