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程序注解怎么繁变简~~

楼主(2009-11-04):
程序注解是用繁体写的,我三菱软件是简体中文版的,把程序一打开里面的注解就乱码拉,用解码软件解码,注解是看清了,但三菱软件本身的字又乱码了,我新输入的注解怎么弄都是乱码的,请哪位长辈赐教,用什么软件还是改什么参数~~感谢~~

网友A:
再开一个相同的文档,把清楚的粘过来!

楼主:
我解码后复制出来有乱码了~~还是不行~~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弄啊~~

网友A:
我是用Microsoft AppLocale软件开一GX,设定环境是日文的,启动后打开一复制文件,就能看到注解了,再把原文直接打开,把翻译好的注解粘过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