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编码器Z相怎么使用?

楼主(2009-11-04):
我用的是三菱PLCFX2N ,我想用到编码器Z相,请问高手们怎么编程?怎么才能得到Z相的脉冲?谢谢

网友A:
Z相是零点信号,

网友B:
編碼器有A,B,Z,或者A-,A+,B-,B+,Z-,Z+,
AB根據編碼器規定的分辨率決定,每轉輸出脈衝數,AB相差90度,
Z是每旋轉1圈數出1個Z脈衝,
根據自己需要連接X000-X007, 計數,可以使用高速計數器,
如果只是對Z計數,
假設Z接X000,
則對應計數器可以為C235,
梯形圖:
M8170脈衝計數允許,
M8235脈衝計數加減控制,
完成,C235就可以用了。
充耳不闻

网友B:
Z相一般作爲原點使用,當執行原點返回時,機械返回到原點接近開關,當Z相ON,此點即為零點。
對於簡單計數,那編碼器中的ABZ,想怎麽用就怎麽用了,只要達到目的。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