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求助:CS1系列PLC+三菱MR-J2S-B伺服器控制

楼主(2009-11-04):
各位大侠:
小弟急需要OMRON PLC(CS1G-CPU45H)+三菱MR-J2S-**B控制的接线图及案例程序,用于定位控制.如有,请回复或E-mail到我的邮箱:panll2005@gmail.com.谢谢!

楼主: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小弟拜谢啦!

网友A:
OMRON PLC(CS1G-CPU45H)+三菱MR-J2S-**B?
你用哪种位置控制模块啊?NC113?213?413? ?接线图都不一样的哇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我想用NC113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B:
不可能的,MR-J2S-A的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