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4):
请问怎么设置组态软件WINCC的退出密码?现在操作工在画面上直接点击退出就可以退出WINCC的运行,这样很不安全,我怕有一些组态参数被擅改了,请问该怎么设置wincc运行画面的退出密码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组态退出系统按扭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
  ExitWinCC();
}

}

网友A:
在该按扭的其它选项里,选择授权为用户管理,这样激活改按扭必须要有管理员权限了。

网友B:
最有用的办法:

    我的一个客户也老是遇到你的问题,且操作工PC水平强劲,所以他就在操作站后面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发现此状况,扣1季度奖金外加200元,第二次,扣5000,第三次,辞退。

Regards

楼主:
首先谢谢一楼的兄弟,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以上您所讲的脚本语言是用的vba编程的还是用C语言编程的,能简单解释一下那是什么意思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