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三菱MR-J2S-**B伺服器的控制

楼主(2009-11-04):
各位大侠:
小弟急需要OMRON PLC(CS1G-CPU45H)+三菱MR-J2S-**B控制的接线图及案例程序,用于定位控制.如有,请回复或E-mail到我的邮箱:panll2005@gmail.com.谢谢!

网友A:
B型伺服用的是SSCNET,OMRON 不行。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如用MR-J2S或MR-J3S是否可行?请1楼的朋友或各位热心的工控高手指点指点,如有相关的资料或案例的话,请共享一下,小弟在此拜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