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成只读的了?

楼主(2009-11-05):
一个三菱FX2N我破解密码后,程序读出来了,可是修改后的程序无论如何写不进去,整个是一个只读型。郁闷呀!PLC坏了吗?有人遇到这情况吗?

网友A:
把 工具(T)—选项(O)—程序共用—运行时写入设置,选‘变换后,不写入PLC’,即可。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需要把修改后的程序写入PLC的。

网友B:
呵呵,软件安装时勾选了监视类型,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