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05):
在做一个项目:要求测量小型接触器的压下力及回弹力,使用了一个重量传感器,但传感器元件的电源要求是0.1\F.S,而我现在的开关电源只有0.5\F.S,请问:如果在不更改开关电源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低成本方法进行改善而满足要 求?我现在仅要DC5V,15MA,谢谢!,

网友A:
用干电池或蓄电池供电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电源的一端串电阻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串电阻是肯定不行的,不可能改变电源精度。。。。。。。

网友C:
用三端集成稳压器7805接在24V输出电源上。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不是办法,稳压不能改变电源波纹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