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关于组态王与PLC连接

楼主(2009-11-05):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组态王同时与不同品牌PLC进行连接,不知硬件上要遵循哪些原则?敬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通常是串口RS232,在组态时选不同厂家的产品,其实是选择集成在组态王中的驱动程序。

网友B:
一般要连接通讯转换模块,如rs232-rd485等

网友C(2010-06-11):
看用什么牌子的PLC了,就要选择不同的适配卡

网友D:
是不是用编程电缆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