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紧急求救:
        刚才三菱伺服电机直线马达MR-J3-200B-RJ004U504;今天早上异常报警了,报警代码是42,我把电关了下,重起就ok了,请问哪位老师能指点下出现故障的原因啊?
       叩谢!

                     QQ:807161784

网友A:
全闭环控制异常
1、机械查出器分辨率设置异常
2、机械查出器安装方向不一致
3、超过了位置偏差检测水平
4、速度偏差越过检测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闭环控制异常
1、机械查出器分辨率设置异常
2、机械查出器安装方向不一致
3、超过了位置偏差检测水平
4、速度偏差越过检测水平

谢谢!偏差量怎么设置啊?当时出了故障后,马达所驱动的移栽机构没有什么问题啊?麻烦教下怎么处理吧?

网友A:
先看的资料不对,应该还有个推力偏差超出(参数№PS07)

速度偏差(参数№PS06)位置偏差(参数№PS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的资料不对,应该还有个推力偏差超出(参数№PS07)

速度偏差(参数№PS06)位置偏差(参数№PS05)。

师傅啊!谢谢!
  能不能给我发个相关资料啊!   jie.cao@changhong.com

楼主:
[谢谢哦!
我已经收到了你的邮件!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