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进PLC

楼主(2009-11-05):
写入程序就跳出这个框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把写入搞成读取了

网友B:
检查通讯设置,重新启动,再试试看!不行再就要去检查PLC了!有可能是数据存储模块故障!

网友C:
是不是有大功率变频器在旁边运行。如果是关掉后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