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5):
连接好之后,点UPLODD,然后点打开输入没名字,就出现下面的框,
等了很久都没动过,大虾们,什么原因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用,很多东西不知道,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见外我笨,另外想问个问题。
就是使用EV HMI,大家是看电子文挡的书呢?还是看事物的书?电子文挡的书我有,好几百页的,但是我习惯了看事物的书,你们有什么好介绍没?
谢谢大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沒人知道嘛?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那就买1本书好了

网友B:
有没有出现一排英文字母 “通讯超时” 的意思    原因有几点 电脑串口和屏的通行口设置和波特率设置不 正确  检查通信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楼主mechatronics于2009-11-05 13:09发表的 新手问个问题,下载不到 :
连接好之后,点UPLODD,然后点打开输入没名字,就出现下面的框,
等了很久都没动过,大虾们,什么原因呢?

呵呵,请检测EasyManager上的端口设置是否同电脑上的一致,电脑的串口是否功能正常,下载线是原装还是自制的,有没有虚焊或接触不良,PC端为235,屏端为785,不要插反了,如果排除上述问题,那有可能是屏的通讯电路出现问题,如果是EVIEW的产品,请同我联系,13249897500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请检测EasyManager上的端口设置是否同电脑上的一致,电脑的串口是否功能正常,下载线是原装还是自制的,有没有虚焊或接触不良,PC端为235,屏端为785,不要插反了,如果排除上述问题,那有可能是屏的通讯电路出现问题,如果是EVIEW的产品,请同我联系,13249897500

是EV的.屏后面的接口都写着是RS232的,我就是用USB转232去接的...
连接很久还是搞不上~.手提用USB口,屏那边用RS232..
这样有问题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