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电磁精选柱设备的控制系统的么?

楼主(2009-11-05):
现在单位想搞个铁矿上用的电磁精选柱设备,我对这方面的控制系统不熟悉。有做这方面的同仁吗?希望能得到赐教。主要是PLC对电磁线圈的控制。用到了什么PID控制。这我都不太明白。

网友A:
你的设备是谁设计的,找他了解设备的工作顺序,然后根据设备的需要来选择控制方面的电器.PLC对电磁线圈的控制也不是很难啊.你的设备有什么要求说来听听,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
QQ:532904130

楼主:
这么说吧。我们是想仿制一台。因为没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做起来非常吃力。人家设备的控制系统大概是这样的:西门子的S7-200加上几块模拟量模块,模拟量输出信号再经过一个电磁线圈专用模块来控制线圈的磁场变化。所谓的PID控制大概是有一个测量矿浆浓度的浓度传感器采集浓度信号,经PLC处理后来改变磁场强度来达到选矿的目的。因为这个设备我只是看过一次,对控制柜内的东西只是粗略的了解。我该从哪方面下手,把它搞定呢。

网友B:
先把系统流程图搞出来。一个控制系统也就是输入、输出、控制、执行几部分。你已经知道了大概,所需要搞的更具体清楚一些例模拟量输出信号与控制对象(电压?电流?磁场是没办法直接控制的)对应关系,浓度信号(如何采集、稳定性、4-20ma还是DC0-10v)与磁场强度控制动作是正还是反?设定的目标值是?(模拟量信号还是矿的型号)如何设定的?具体的工艺流程?设备看一次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先把别人的“葫芦”看清楚透彻了,才能画出能用的“瓢”。

楼主:
现在又搞清楚了一点点,那就是PLC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输出信号是给到单项整流固态调压器,通过这个调压器来控制线圈。目前还不清楚PLC与调压器之间是怎么实现控制的,想在这方面找点解决的办法。初步打算看看PLC的模拟量模块231cn 232cn 再就是调压器。然后看看他们之间是怎么个内在联系。不知这种想法是否合理,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