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控制电磁张力

楼主(2009-11-05):
我想在人机界面上,通过修改数据的大小达到修改生产过程中线材张力的大小,请教大家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的,当然要近量用低在本,而可靠性又高的方法来实现,我现在用的是永磁式的张力计,这方面的缺点就不用说了,现在急需方案改进,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要将设备的情况交代清楚啊,系统的构成、功率大小、张力范围、线速度等。

网友B:
如果对于编程人员这个问题不是问题,,用什么方式实现,问题关键在执行机构怎么实现的依据?用电动/气动/还是其它?
你的永磁式张力计是用什么控制的?如果是模拟量控制,则加模拟量模块,如果是开关量控制那就比较容易些.

网友C:
不知道你是什么设备。我是做电线电缆设备的,我就是用直流电机的电流控制,如果要求不高,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C:
刚才忘了,磁粉制动器用过吗?

网友D:
考虑卷经吗?

网友E(2010-01-18):
方案有很多,如需要可以给我联系
feimeitai@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