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该程序何解?

楼主(2009-11-05):
该程序的0-27步在程序中都起什么作用?那几个多点传送指令FMOV K0 D500 K10 ,和批次传送BMOV D500 D600 K10有什么作用?谢谢指点!

楼主:
另外,我还想请教该如和直接将梯形图传到该页面,有如何标明某个地方的位置呀?

加垒电气

网友A:
FMOV K0 D500 K10 对D500-D509传送0,就是清零。还有你的梯形图打不开

网友B:
1,清零作用,D500开始连续10个单元地址
2,传送D500开始的连续10个单元数据到D600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OV K0 D500 K10 对D500-D509传送0,就是清零。还有你的梯形图打不开
不好意思!想在传一下该程序的,可是我又试过了,解压后,可是还是不可以呀!打不开,不知何故!我该怎么做呀!谢谢!

楼主:
就是该程序。帮我解释一下那几个的作用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