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直流电与交流电

楼主(2009-11-05):
请教各位,把有效值为220V的交流电,与220V的直流电,共同接在有相同电阻的两个电路中,在相同的时间内,两个电路的电功率谁大谁小,还是相等?

网友A:
交流电大

网友B:
好像应该是一样,交流电有效值就是等同于直流所产生功率

网友C:
交流电功率按有效值计算,故相等

网友D:
直流大
因为直流=UI
交流=UICOSX

网友E:
应该是相等的,我们常说的交流电压是说的有效值。

网友F:
.相等.纯电阻电路功率因数等于1

网友G:
一样大,I=U/R

网友H:
一样大呀,

网友I:
如是阻性负载,应该是一样大。

网友J:
在纯电阻电路中是一样大的

网友K:
一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