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输出指示一直顺序闪烁

楼主(2009-11-05):
请教:三菱PLC运行时,Y10-Y17输出指示一直顺序闪烁着,大概1秒1次,可能更快。用什么指令可以做到,我是菜鸟,最好给个样例,多谢。

网友A:
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顺控指令

网友C:
呵呵,自己试试吧,其实简单,不试永远不会

网友D:
移位加脉冲.

网友B:
你看一下顺控指令可以吗
下载积分:+2(80721630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
自己写了个简单的,接上拨码后,X0-X3可以,X4-X7 数据转换后读出不对,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E:
用移位加脉冲

网友F:
用顺序控制指令

网友G:
一秒脉冲加移位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