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台达VFD-S变频器有点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11-05):
今天修了台机器,台达VFD-S变频器被人调乱了参数我根据机器要求重新恢复了一下但频率为0时电机还在转。点动按下我设的是4HZ,频率显示也是4HZ但速度还在升。怪了。我想是变频器坏了,还是我参数设的不对,接线控制是这样的GEN--MO闭运转,GEN--M0--M1闭正点,GEN--MI--M3闭是反点。那么多功能端子这个参数如何选择?

网友A:
先确认,MO,M1运转配线与M3,M4复位或为速度的参数。如果速度控制是端子信号,那速度应该为M3为速度,M3不通就为面板速度。注意参数。有事可联系QQ:354768692进行切磋
下载积分:+2(小电工)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送上VFD-S变频器手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上VFD-S变频器手册!呵呵!
谢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