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电流表与电压表

楼主(2009-11-06):
互感器与电流表的配套。一个电流比(200/5A) 一次电流200A,一次卷绕匝数1的互感器,穿一匝主线。接到(100A)的电流表上。电机是18.5KW。正常运行下电流表的电流指示是多少A左右。请那位大哥帮帮忙指教小弟!谢谢各位!!

网友A:
18500/380=49

网友B:
要选择电流表也是200/5的倍率就可以了.100A的电流表用在18.5KW的马达上估计有点小,开机的时候表针会超出表的量程,长时间下去会影响表的精度.

网友C:
18.5A

网友A:
P=1.732U线IXIAN

网友A:
P=UI1.732COSX

网友D:
运行时为0.9-1A左右,起动时为4-5A左右。

网友E:
电机正常运行的电流约等于电机的两倍,及37A。电流比(200/5A) 一次电流200A,互感器感应电流即5A.。200/5=37/i 互感器感应电流约等于1 。电流表上应该还有个比值,自己算了

网友F:
电流约为37安培!缺少参数,所以自己算!

网友G:
正常运行时电流表指示约为18.5A,

网友H:
互感器配合电流表的比例围太大(40:1),如果是指针式电流表,电流表基本没指示值,因为按推算只有1.225A左右。

网友I:
2楼是正解,选 200/5的电流表就可以了,显示值就是实际值
互感器 电流表与电压表
http://ymmfa.com

网友J:
七楼所说,对哦。有资料就应该共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K:
要选择电流表也是200/5的,这样计量精确一点,电流要和电流互感器量程一样

网友L:
两个对的,答错的及卜肯定的可要好好再看看<电工基础>了.

网友M:
老本都吃光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N:
正常不超过1安

网友O:
正常运行时电流为37A,启动时看负荷的大小为额定电流的2-3倍。

网友P:
额定功率下电流表为37A

网友P:
因为你的电流表是串在主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