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看台达VFD-E说明书,关于RS485通讯方面的,有些地方不明白,见下图:

晕一:用PLC(三菱FX2N)读取变频器当前的频率应该用功能码03H(读出暂存器内容)(不知道对不对),但不知道该选哪种格式。另外,使用回應訊息字串格式再用功能码03H不知道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晕二:2001H(频率命令),2102H(频率指令(F)),2103H(输出频率(H)),现在只知道写频率时用的地址是2001H,读频率不知道用哪个?
  类似的频率的名字还有很多,像参数02.12(通讯频率命令(F)),又跟上面这几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一,用询问讯息字串格式,这个是PLC发指令给变频器的格式
     而回应讯息格式是变频器返回信号给PLC的
二,写频率时用2001H,读频率时用2102H(频率设定值),2103H(频率实时值)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