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帮忙

楼主(2009-11-06):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可编程序控制器,可电器不太了解,请帮帮忙,要求在附件中,谢谢

楼主:
真的没有人帮助吗?好无助,恳请会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A:
都没看到你的资料如何帮你

网友B:
如果这个模拟电导传感器是带开关量输出;同时不必经常调整数值,就不需要可编程控制器也能完成.
楼主是想提升到可编程控制的话:必须要确认1:传感器的输出特性(电流/电压)输入的点数需要确认.2:大概需要多少个I/O点做控制.确认后保留20%的富裕量,以此为选型可编程的依据.3:需要确认输出负载的特性.(确认是晶体管/继电器).你说的如果只要控制指示灯,报警器,那只要选择继电器型即可.4:如果需要设置不同的电导率,那就需要上位机(文本/触摸屏)了.5:以上选择必须考虑工程的要求及工程的造价为核心.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如果不用控制器的话,如何能滞后停泵呢?
楼上朋友能否将您的邮箱或QQ告诉我,想详细向您请教请教,

网友B:
朋友你好:
作为一个工控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灵活应用各种控制器件,滞后停泵的问题,就用时间继电器延时功能可以解决的.wwcsqwww@126.com
如果你有必要,我十分高兴帮助你,作为这个项目的参谋.请你把基本的控制思路要求及基本的硬件具备情况发上来.

网友C:
滞后停机用ST3P-F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gl931113 你好:
邮件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