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SIMATIC 软件

楼主(2009-11-06):
请教高手 SMATIC manager 软件装好了 怎么装授权 授权我有,就是不知道怎么装。装了好几次都有没装上。

网友A:
1:打开授权.
2:选择需要的授权(打勾)
3:选择授权.(确认授权)就怎么办吧,OK
以STEP7_V5.4为例,打勾后,在第一个钥匙按钮上点击既可完成授权.

楼主:
1楼的 谢谢的 现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