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一台设备的折弯角度等出现变化

楼主(2009-11-06):
一台设备运行时,折弯角度由105度变成10。5度,上升高度40cm变成4cm,因早上使用为正常,下午故障就出现了。把三菱plc和三菱触摸屏重新传送程序后故障仍旧。触摸屏的波特率也调过还是不行。请问各位朋友是那个程序出现了故障呢?先谢谢了。

网友A:
上午还是好的,那么在程序就没问题,可能是参数修改后影响到位置,看看机构有无影响
方向比努力重要;能力比知识重要;健康比成绩重要;生活比文凭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

网友B:
应该是小数点位置变动了

网友C:
可能要调伺服了,检查伺服驱动器设置是否改动。

网友D:
在线检测相关值是否正确.确认输入的值真正是需要的值否.你的设置的值都被实际值除了10 .查查有没有比例值的参数设置项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