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PLC,请教个关于交通灯的低级问题

楼主(2009-11-06):
我做了一个交通灯的梯形图,但老师叫在每个亮灯的时间那加个小灯泡,但我不知道怎么写才是那灯泡的指令,高手请指教例如 -------(T0 灯泡指令) ,还有说在没连接动态时候怎么执行嫩让这个图试静态运行,急啊,各位帮忙
如图就在那个(T0 k200)这里加个灯泡的指令

网友A:
说的有点模糊哦
t0 k200 表示20秒定时,那么你可以通过 LD T0 OUT Y0
Y0就是定时T0控制,20秒后ON, 那么Y0灯泡就亮啦,
监控的话用逻辑测试一下,
我也是新手,刚接触一个多月。
说错了别怪
方向比努力重要;能力比知识重要;健康比成绩重要;生活比文凭重要;情商比智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