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我新买一个930GOT 写好程序后 发现一个问题 背光灯常亮 无法熄灭 我在软件和GOT里也全部检查了设置 我设定成3分钟,可是无论等多久也不熄灭 是不是触摸屏本事故障呢 可是我是新买的啊 这就不懂了 请教各位一下 请告知 谢谢 你们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吗???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A:
你進GOT系統設置看一下設置的對不對,要不然就是GOT的間題了

楼主:
还是一样 我进入设置 所以资料都重新调过 还是一样 我把GOT的内存全部清空 背光还是不灭 哎 晕了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B:
遇到问题不要急。

网友C: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啊,我用过F940的要使软元件M+2为ON时才关背景灯的,F930就不清楚了.
QQ:532904130

网友D:
要有相应的PLC程序,使对应的M为ON,同时还要连接PLC。这些你都有做吗 ?

网友E:
如果是用FX-PCS-DU/WIN-C软件制作的画面:
选择“显示和项目”/“系统设定…”/“控制元件”,在图示的对话框中设定好控制元件。
由于GOT要占用PLC中的8个位元件(默认是M0~M7)和8个字元件(默认是D0~D7)。只有将其中的M2置为ON时,显示屏的背光灯才会在系统画面中所设定的时间过后关闭。
如果是用GT Designer软件制作的画面:
选择“Common”/“System Information…”,在图示对话框中进行设定。
注:如果使用的是中文版的GT Designer软件,则选择“公共”/“系统信息…”。
只有将读元件(Read device,上图中是D10)中的b1置为ON时,显示屏的背光才会在系统画面中所设定的时间过后关闭。
如果是用GT Designer2软件制作的画面:
在工程工作区中双击“Common Settings”下的“System Environment”,然后在“System Environment”对话框中双击“System Information”,在图示对话框中进行设定。
如果是用GT Designer2中文版软件制作的画面:
在工程工作区中双击“系统环境”,然后在“系统环境”对话框中双击“系统信息”,在图示对话框中进行设定

  • 下载积分:+2(tkj1986)

楼主:
    谢谢 你们的热心帮助 我等一下再看看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谢谢
  • 下载积分:+1(leech_1350) 真诚感谢!
  •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楼主:
    6楼 可以告诉我你QQ不 想加你 以便请教你问题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楼主:
    朋友们 这个控制背光的程序应该怎样写啊 请赐教 谢谢了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F:
    LD M8000
    OUT M2
    m2输出以后再来,我每回都编这么一条
  • 下载积分:+2(tkj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