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各位师傅好哈

     我一PWS6600S 屏 之前与三菱FX2N PLC通讯正常 与PLC连接用的是COM2 连电脑的是COM1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打开屏幕电源 进入检测 检测完后,通讯指示灯就亮起COM1了  应该亮COM2的啊,并且屏幕全屏白色的 开着屏幕等10几秒后 ,

屏幕左上角出现92字样,现在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懂的师傅们帮帮小弟啊,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啦,祝大小师傅们在2010年赚大钱 多接大工程   谢谢啦。

     哦,还有程序也不能下载到屏 提示:通讯等待超时,我后面的拨码开关状态是:5 6 10关 1 2 3 4 7 8 9 开

懂的师傅们 帮帮忙啦  O(∩_∩)O谢谢。。。。。

网友A:
你要在触摸屏系统中设置下端口

网友B:
拨码10是COM2规格设定的,ON:RS485;OFF:RS422
你把拨码10设ON试试!

网友C:
拨码开关:5 6 7关 1 2 3 4 78 9 10开

网友D:
你要ON7脚才能下载。然后进入系统设置画面,指定下载端口和PLC通讯端口。检查你的电脑端口和软件设计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