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言切换

楼主(2009-11-07):
我有个三菱的GT1050-QQBD-C的触摸屏,GT-DESINGER编程软件。请问可以进行多语言切换吗。如果切换这么做。

网友A:
用几种语言做成相同的几组画面,然后用开关切换。

楼主:
这样太麻烦了。

网友B:
可以设置语言切换软件,然后把你所有涉及到文字的部分全都用注释组的文字,这样就可以通过改变语言切换软件的值来切换界面语言了
有一语言切换画面尽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