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各位 还是先前的问题 F930的事

楼主(2009-11-07):
因为知道了 D10里要D1为ON 可是不知道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 请教各位高手 可以教教吗?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A:
D1为ON? 通常来说 D1是一个字元件啊
如果说是D10这个字的第一位为ON 那么给他值1就行了
1 2 4 8 16 32 64 128
分别是8位
下载积分:+2(tkj1986)

楼主:
是我搞错了 是D10里的B1为NO 我用二进制转换成10进制是写K192 就是说写 MOV K192 D10但还是不行 糊涂了 怪事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B:
K192当然不行。你用K3试试。

楼主:
谢谢3楼 问题已经解决 非常感谢各位同行的无私精神 感谢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