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电空调节器

楼主(2009-11-07):
输入气压0.7MPA 输出0-0.5MPA 输出气压随4-20MA控制电流变化而变化.这样的东西叫什么.

网友A:
I/P转换器,你是控制阀门吗?这种阀叫做比例阀,象SMC YTC 宝德这些厂家都有的

网友B:
电-气比例阀。好像只有进口的,诺顿、SMC等。

网友C:
是叫比例阀,燃烧机经常用

网友D:
压力比例阀。

网友E:
电空变换器或电气比例阀

网友F:
电气比例阀

网友G:
压力比例阀

网友H:
电-气比例阀

楼主(2010-02-14):
谢谢各位.已经找到.

网友I:
电空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