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TC101模块RUN灯不亮,ERR灯亮,是什么原因请教高人?

楼主(2009-11-07):
我公司的一条生产线Omron 的PLC CJ1W-TC101模块在生产过程中突然RUN灯不亮,ERR灯亮,是什么原因请教高人? 4组输入感温线接触都没问题,温度到了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A:
不排除模块出现了硬件故障,或者调整了通讯地址。
可以用电脑在先后,通过CPU,读取错误日志的。然后根据错误日志来采取对应解决方法。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给PLC断电重新开机后故障消除,
可能原因是CJ1W-TC101模块在运行过程中模块供电的电源突然中断又恢复,使PLC识别不到模块,重新通电扫描才行。
请问一下如果下次出现这样的故障,不用断电能消除故障吗?
因为此PLC应用于电镀线,只有保养时才能PLC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