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同行,解惑?

楼主(2009-11-07):
各位大侠,请问下三菱的GX软件与FX WIN在模拟量使用上有什么不同,我在把以前用FXGP-WIN-C做的程序改成GX的程序后,说是有错误,郁闷中啊,请各位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A:
用GX导入原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要不从PLC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