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文本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07):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在开电时文本器正常,然后过了大约2至3分钟文本器,就无任何显示并且按下文本器上任何一个键都无反应不知道是何原因?
文本器的电源是有plc提供的24v

网友A:
你先查下有没24V电嘛。有再查通讯线有没故障嘛,通讯线好的就是文本的通讯模块坏了,

网友B:
上次我们用了一个也那样了,通电后设置一个什么初始状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