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请教各位大师,我下载了个STEP7。V54  SP3,安装不了,显示“无法找到SSF文件”。不知是否漏了什么没装呢?谢谢

网友A:
请在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465.html
请楼主查看“西门子常用软件”里面有关于此软件的安装说明。
以上是链接。

网友C:
压缩包不要解压直接打开安装。

网友D:
简单点:把压缩包解压到D盘或其它盘新建的目录中皆可,但要注意:文件名必须为英文名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谢!已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