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各位老师
    STEP7-5.4SP3软件怎样安装,请指教。急用

网友A:
放到磁盘根目录下,双击打开STEUP.EXE文件,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字符就可以了。点击NEXT。。。。。。
最后还要KEY激活。

楼主:
谢谢您,(最后还要KEY激活)这个文件在那里呢,我是在网上下的软件

网友B:
到网上搜个key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