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9-11-08):
我以前安装的是CX-programmer6.1版本的软件,在安装CX-programmer for CP1E时出现问题,删除6.1后,还是安装不上去。每次安装都会出现“在完成安装之前已中断”,不知道要怎样处理

网友A:
重装系统,或者清理所有和OMRON有关的注册表项。
如果你的安装版软件没有问题的话。

楼主:
下载并使用移除CX-one的软件,问题解决了。

网友B:
你不用清除直接装到CX-Pro的安装文件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C:
我也遇到此难题,只好装个低版本的了。5。0的

网友C:
用二楼的方法也不行呵

网友D:
我和楼主有同感,装不了,装CX-NOE 也不行只有装5。0的了

网友E:
刚成功解决了重装CX-PRO的问题,就是按3楼的方法安装搞惦了。谢三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