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三菱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9-11-08):
三菱plc,触摸屏,都有编程和仿真软件,安装的路径是怎样呢?
全安装在一个文件夹还是一个软件一个文件夹分开安装呢?
触摸屏仿真软件可以控制真的plc吗?

网友A:
触摸屏仿真软件可以控制真的plc吗?
当然可以

网友B:
三菱plc,触摸屏及仿真在按装时会自动全部按装在C盘的MELSEC的文件夹里面,在仿真触摸屏时会直接控制PLC。

楼主:
我现在是要全部安装在D盘哦,就要修改路径哦,怎么办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要全部安装在D盘哦,就要修改路径哦,怎么办呢
安装时可能以选取的!!!仿真软件可以直接控制真的PLC的,三菱的触摸屏仿真软件可以直接控制三菱的PLC,也可以控制欧姆龙的PLC,我都试验过的

网友C:
你启动仿真软件时选取一下就行了

网友D:
不用的安装到那都能用的啊